[仿真讨论] 请教 ansys 仿真单独永磁体的例子

楼主(2022-01-20):
只需要仿一个圆柱状永磁体,具体步骤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得到的仿真结果与实际不符

网友:
你可以把你的问题贴出来看看,一般永磁体只要把矫顽力的方向定义正确就可以了,方向一般只能是在X方向,所以一般可能用到局部坐标系统

网友:
你是要经典ansys的,还是wb的例子呢

网友:
在看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