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下载程序出错

楼主(2022-01-20):
我的FPGA板子下载程序报错,错误提示为Error shows in the status register,release done bit is NOT 1,请问是哪出错了呢

网友:
状态寄存器显示错误,下载使能引脚不会1

网友:
因为FPGA进行配置的时候,除了有几个口是用来传输下载数据的,还有几个端口要进行置位的,表明现在的下载状态,具体是哪几个口,我这有资料,有些口是0,有些口是1

网友:
看看你的线短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