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测量直流110V的电路

楼主(2022-01-20):
求一种测量直流110V的低功耗电路。如果单纯的用电阻分压的话,感觉功耗会有点大。之前想到用一种稳压芯片,转换成24V。但是110V转换成24V,不是线性的,找不到输出和输入的关系。

网友:
我不是大神,但是用合适的电阻分压也可以控制功耗,比如用2K和20k的电阻分压,功耗大概0.55W

网友:
找个大一点的稳压二极管串入电路,后级用电阻分压,功耗应该不大。

网友:
要功耗低加大电阻就是了

网友:
一般用几个2M的电阻分压,注意电阻功率。

网友:
后端用隔离运放  不能直接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