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CAM350里面的文件各层都是什么意思,比如TOP层 BOARD层

楼主(2022-01-20):
请问下CAM350里面的文件各层都是什么意思,比如TOP层 BOARD层

网友:
其实你用CAM350打开文件后,里面的命名是由操作者自己命名的,但是这个行业大家有个默认的标准。

网友:
外层线路:顶层GTL底层GBL
绿油层:顶层GTS底层GBS
文字层:顶层GTO底层GBO
钻孔层:DRL
分孔图:GDD
锣带:ROUT
外层:GKO

gto、gbo定为Silk-Screen文字属性
gts、gbs定为Solder-Mask绿油属性
gtl、gbl定为Signal信号属性
drl定为钻孔层属性

网友:
想再看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