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初学者怎么选择电子元器件

楼主(2022-01-20):
比如知道一个参数,如何根据参数来查询三极管的具体型号,而选用这个三极管

网友:
对初学者来说,如果有电脑的话,根本不需要采购,只要用软件模拟就可以了。

网友:
我建议你还是收集一些废旧的电子产品,自己拆零部件用,很便宜,也很划算

网友:
最好有晶体管的手册啊,有电子版的就最好了,一般都是按耐压值分类的,对应的寻找就可以了

网友:
先按照典型电路选择电子元器件,了解这些电子元器件的性能指标,逐步熟悉并掌握这些电子元器件的使用特点。

网友:
先了解各个电子元器件 再学习电路。知道做什么用就能选了

网友:
掌握元器件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