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比较器LM239的电路问题 OUT1/2/3输出的低电平为0,高电平却只有3V左右

楼主(2022-01-20):
用在三对发射管,接比较器输出,然后三输出接与门进行输出。电路如图:现在的问题是:OUT1/2/3输出的低电平为0,高电平却只有3V左右。我一开始担心是后面的与门电路的影响,把与门芯片去掉了,但是输出的还是一个3V左右的电压

网友:
比较器的输入不符合共模输入的范围吧,修改一下IN-的电压试试,改到3V以下

网友:
    看看上拉电阻R11,R12,R13有没有取值错误

网友:
    74HC11输入阻抗非常高,靠R11~R13非常容易就拉到5V,严重怀疑你使用了错误的仪表,比如指针式万用表导致测量结果不靠谱。

网友:
    https://www.ti.com/cn/lit/ds/symlink/lm239.pdf?ts=1642649773976

https://www.ti.com.cn/general/cn/docs/gencontent.tsp?contentId=143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