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ft变换后的幅值对应问题,希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22-01-20):
对一个正弦函数A*sin(x)进行加窗处理并取非整周期,比如取11.4个周期,做fft变换后的幅值一定要和A相等吗?谢谢了

网友:
  非整数周期一定小于A,也和采样频率和采样点数有关系,fft只能得到粗略还算可以的幅值,精确的A需要矫正

网友:
加窗可以抑制旁瓣,截取的是有限长的数据做的fft,必然会有能量泄露,具体表现就是幅值变小。至于fft校正技术很多人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