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legro覆地铜后打地孔的问题

楼主(2022-01-20):
请问大家allegro画板,最后走完线了覆地铜后,不是要在空的地方打地孔吗,覆铜后几层全部打开根本看不清楚哪里有空啊,重叠在一起看不清楚,如果只打开一层,又不确定其它层是不是有走线或焊盘。大家都是怎么处理呢?尤其是改板的时候,那些动态的地铜很麻烦

网友A:
    setup-user preferences editor-display-shape fill-勾选no shape fi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up-user preferences editor-display-shape fill-勾选no shape fill

这个关掉静态铜也关掉了,一些不是GND的铜皮也关掉了,那打地孔还是可能打在这些铜皮上,就没法像PADS你要隐藏动态地铜吗?

网友:
    color Dialog -- DISPLAY--Shape Transparency 調小一點讓銅箔透明化 比較容易看

网友B:
    在Design Parameter Editor的Display显示效果中,勾选Display plated holes,这样就能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Design Parameter Editor的Display显示效果中,勾选Display plated holes,这样就能看到了

本身是勾选的哦。
我的额意思你是覆完GND铜以后,比如六层板,全部层打开,根本都看不清楚哪里有空余的地方可以加多点地孔。

网友:
    用Via Arrays快速、自动添加

网友:
    可以试试将下图选项勾选上,然后重启allegro,看看这样的效果是否好一些!

网友:
    颜色管理器里设置下透明度啊

网友:
    可以设置下快捷键 alias F10    'settoggle no_shape_fill;redraw'

网友:
    也想知道 感謝各位大大指導

网友C:
    没必要这么花里胡哨,在color里的display吧颜色透明度调一下就可以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这么花里胡哨,在color里的display吧颜色透明度调一下就可以看到了

    感谢各位大神的指导。这些方法我都试过,不太好用,可能也是不太习惯,没有PADS看的那么清楚。

网友D(2022-03-02):
    怎么会看不清啊,六层以下还是挺清楚的

楼主(2022-04-13):
引用 网友D:
怎么会看不清啊,六层以下还是挺清楚的

动态铜都重叠在一起,很难区分哪一层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动态铜都重叠在一起,很难区分哪一层了

    那就只开走线层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只开走线层嘛

你看截图,我这样只打开了顶层和底层,根本分不清2层,有静态铜也有动态铜,如果是改板的时候怎么做,关掉铜皮,静态铜也一起关掉了,那都不知道哪里有铜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截图,我这样只打开了顶层和底层,根本分不清2层,有静态铜也有动态铜,如果是改板的时候怎么做,关 ...

gnd,一般不都是染个色好分辨么,下完再过一遍就没啥问题了

网友:
首先多层板要调试出一个既适合自己的,又对比分明的图层颜色方案;然后在颜色管理器 Display>Color/visibility>Display界面下将铜皮亮度和透明度调整到自己觉得舒服程度;这样打开多层走线,增加过孔什么的都很清晰;

网友:
    在color-display中将drill holes设置鲜艳的颜色,另外地铜箔尽量设置成浅灰色,这样就不会覆盖其他颜色

网友:
    我也不习惯用allegro, 确实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