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到底怎么学?

楼主(2022-01-20):
    像正激、反激,BUCK、BOOST等开关电源,在没有项目跟进的情况下,想自己去学习设计,应该如何入手呢?

网友:
想理解原理就去做仿真,从buck, boost做起,想想开关电源到底是如何处理能量的。
 努力想明白每个原件上电压电流的波形,算算他们的损耗,看看控制环路如何设计。
把问题具体化,然后尝试着用自己的话讲一讲,讲的别人听懂了,自己也就学会了。

网友:
向成品看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