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采集卡有几种视频接口

楼主(2022-01-20):
视频采集卡有几种视频接口,都有哪些?是哪几种

网友:
按照视频信号输入输出接口种类可以分为1394采集卡(已淘汰)、HDMI采集卡、SDI采集卡、DVI采集卡、VGA采集卡、色差分量采集卡、AV采集卡、S端子采集卡。
例如:艾普飞的DVI2USB 3.0 属于DVI采集卡,AV.IO 4K 属于HDMI采集卡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

网友:
最常用的就是HD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