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怎样做电容

楼主(2022-01-20):
mos管怎样做电容,请高手兄解答

网友:
mos管因其栅极与漏极之间是存在绝缘栅的,因此栅极和漏极之间是有电容存在的,可以作一个小电容来使用。

网友:
    G-D极可以当电容用,一般几毫欧的MOS容量大概有几nF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