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中LUT的是什么

楼主(2022-01-20):
FPGA中LUT的是什么?主要说的是什么方面

网友:
通常FPGA中都包含有大量的基本单元,比如块memory、寄存器等。而LUT就是xilinx fpga中的一个基本单元,中文名是查找表,顾名思义就是通过查找表中初值的方式来实现各种基本逻辑

网友:
查找表(Look-Up-Table)简称为LUT,LUT本质上就是一个RAM。目前FPGA中多使用4输入的LUT,所以每一个LUT可以看成一个有4位地址线的16x1的RAM。当用户通过原理图或HDL语言描述了一个逻辑电路以后,PLD/FPGA开发软件会自动计算逻辑电路的所有可能的结果,并把结果事先写入RAM,这样,每输入一个信号进行逻辑运算就等于输入一个地址进行查表,找出地址对应的内容,然后输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