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PCB中怎么去除部分覆铜?

楼主(2022-01-20):
    altium designer PCB中怎么去除部分覆铜?7 r4 Z. e) n" ~0 ^

网友:
    1.用keepout层画线,将要去除的部分圈起来,重新普铺铜(针对所有层),2放置铺铜挖空区(针对当前层,放置在keepout层则是所有层都受影响)

网友:
    重新覆铜,在不需覆铜的地方放置polygon pour cut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