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常用的库是需要自己画,还是可以直接网上下载相应的库啊?

楼主(2022-01-20):
请教各位大神AD常用的库是需要自己画,还是说可以直接网上下载相应的库啊?

网友:
最好时根据你所用实物大小来画,网上也可以下,需要找好和实际元件相匹配的

网友:
都是可以的,根据你要画的东西来定

网友:
    无论是网上下载的还是自带的库,使用的时候最好都检查一下,然后加到自己的库里,否则可能踩坑,尤其是孔大小。标准库一般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