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和开关管频率的关系?

楼主(2022-01-20):
开关电源的占空比和输出电压成正比的关系,是通过调节占空比来改变输出电压的。
我的问题是,如果改变它的频率的话,电压的变化会和频率呈现什么样的关系呢?是否频率越高,电压越高?还是电压不变?只是转化效率随频率升高而升高?望大家赐教

网友:
开关电源的控制有脉冲宽度调制和脉冲频率调制两种,
在脉冲宽度调制中,频率不变,输出电压由占空比决定。
 在脉冲频率调制中,频率决定输出电压。
另外,通常输开关电源的输出是直流,需要整流滤波得到,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输出电压的波纹系数,频率越高,滤波越容易,输出电压越平滑。

网友:
这都是需要在一定前提下的。一般地,改变频率,只要外围电路参数匹配,输出电压仍然可以稳压。具体看不同的电路拓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