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线宽线距的确定

楼主(2022-01-20):
Lay板时的线宽线距,是怎么确定最小值的

网友:
这个要看你流过电流大小了,在满足电流情况下要走的尽量细你就需要问制造厂工艺能力了

网友:
线宽参考表中的对应关系,线距的话可以参考3W准则,即线距大于线宽的3倍时,对其他线路的干扰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