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3多次写入NRF24L01失效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2-01-20):
    最近在做利用STM32f103rct6的SPI3接收NRF24l01的问题,SPI的大体配置是遵照SPI1和SP2的,但是SPI1和SP2在写NRf24L01的地址时都是正常的,但是SPI3写地址就不行了,配置地址为5位失效。单个读写寄存器时有效的,通道设置都是可以的。但是唯独地址的修改不行。以下是配置代码。请搞过SPI3通信的帮忙看一下,找找问题。
< p>
         static void Initial_SPI(SPI_TypeDef* SPIx)  //??????IOB????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

IF(SPIx==SPI1)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ENABLE);
< /p>
< p>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else if(SPIx==SPI2)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ENABLE);
< /p>
< p>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p>
< p>
           else if(SPIx==SPI3)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3,ENABLE);
< /p>
< p>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PI3,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3,ENABLE);
< /p>
< p>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p>
< p>
          SPI_InitStruct.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8;

SPI_InitStruct.SPI_Direction=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x, &SPI_InitStruct);
< /p>
< p>
          SPI_Cmd(SPIx, ENABLE);

< /p>
< p>

< /p>
< p>
         static void SPI_Send_byte(SPI_TypeDef* SPIx,u8 data)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x, SPI_I2S_FLAG_TXE)==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x,data);
< /p>
< p>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x, SPI_I2S_FLAG_RXNE)==RESET);

SPI_I2S_ReceiveData(SPIx);

 }
< /p>
< p>
         static u8 SPI_Receive_byte(SPI_TypeDef* SPIx,u8 data)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x, SPI_I2S_FLAG_TXE)==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x,data);
< /p>
< p>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x, SPI_I2S_FLAG_RXNE)==RESET);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x);

 }
< /p>
< p>
         static void delay1us(u8 t)

 {

 while(--t);

}
< /p>
< p>

< /p>
< p>
         /****************????bytes×?????????*******************/

u8 SPI_Write_Buf_2(u8 reg,u8 *pBuf,u8 bytes)

 {

 u8 status,byte_ctr;

 CSN(0);

status=SPI_Receive_byte(SPI3,reg);

delay1us(1);

for(byte_ctr=0;byte_ctr<bytes;byte_ctr++)

   {

   SPI_Send_byte(SPI3,*pBuf++);

    }

 CSN(1);

 return(status);

 }
< /p>
< p>

< /p>
< p>
         void RX_Mode_2(void)

 {

   CE(0);

    SPI_Write_Buf_2(WRITE_REG_NRF24L01 + RX_ADDR_P0, TX_ADDRESS,TX_PLOAD_WIDTH);

     //SPI_Write_Buf_2_1(WRITE_REG_NRF24L01 + RX_ADDR_P0, TX_ADDRESS,1) ;

    SPI_RW_Reg_2(WRITE_REG_NRF24L01 + RX_PW_P0, TX_PLOAD_WIDTH);

    // SPI_RW_Reg_2(WRITE_REG_NRF24L01 + RX_ADDR_P0, 0x20);

    SPI_RW_Reg_2(WRITE_REG_NRF24L01 + EN_AA, 0x00);               // ?????????¨??0×???????

    SPI_RW_Reg_2(WRITE_REG_NRF24L01 + EN_RXADDR, 0x3f);           // ?????????¨??0

    SPI_RW_Reg_2(WRITE_REG_NRF24L01 + RF_CH, 40);                 // ?????????¨??0x40
< /p>
< p>
            SPI_RW_Reg_2(WRITE_REG_NRF24L01 + RF_SETUP, 0x0f);

    SPI_RW_Reg_2(WRITE_REG_NRF24L01 + CONFIG, 0x0f);              // CRC??????16??CRC???é????????????????

    CE(1);

< /p>

网友:
SPI_RW_Reg_2();为单次写寄存器是没问题,写完之后,再读出来通过串口打印是没有问题,但唯独地址无法写入。

网友:
换了一块ZE的开发板,出来的效果是一样的,看样子不是硬件的原因,配置出问题了。然后又看了一下仿真情况下,SPI3和SPI2的配置也是一样的。时序配置是一样的。问题还是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