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ck annotation required

楼主(2022-01-20):
how to slove this problems?

网友A:
    检查是否一致用的是网表对比吧,back annotate在非同步的情况下是不能够执行的,切记,不要在pcb和原理图不同步的情况下重新对pcb的器件进行编号,这样,你的pcb即倒不进网表也没法把重编号的信息反标到原理图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是否一致用的是网表对比吧,back annotate在非同步的情况下是不能够执行的,切记,不要在pcb和原理图不 ...

网表怎么比对呢?新手小白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