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 中plane type的区别

楼主(2022-01-20):
plane type有三种:
1,NO   PLANE
2,CAM PLANE
3,split/mixed  PLANE

这三层怎么理解它们?
什么情况下用NO   PLANE
什么情况下用CAM PLANE
什么情况下用split/mixed  PLAN??

三层的区别哪里?

网友:
No plane: 通常指走线层,如Top Bottom,以及中间走线层,以正片
的形式输出

网友:
信号层是NO PLAN CAM plan 一般是整张铜皮 是负片 这个一般推荐不用,spit、mixplane是用来划分电源的一般 ,个人一般在内电层分割的时候用第三种,也就是混合层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