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PCB电路板生产过程中,图形转移和防焊工序是如何实现的,越详细越好!谢...

楼主(2022-01-20):
请问一下,PCB电路板生产过程中,图形转移和防焊工序是如何实现的,越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
这怎么详细的说呢,不知道你是不是了解一点知识.如果一点都没有的话,那很难说清了

网友:
图形转移:首先在铜箔表面覆盖一层干膜,然后利用曝光机的UV光通过底片照射到干膜上进行光和作用的原理使其干膜固化,显影时对为固化的部位进行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