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柔性线路板和PCB除了板材外,还有什么细的区别吗?

楼主(2022-01-20):
pc柔性线路板和PCB除了板材外,还有什么细的区别吗?

网友:
他们的板材不一样,另外就是它的主板也是不一样的,而且两个的质量相差特别大。

网友:
柔性线路板和PCB除了板材外,还有线路的材料用料方面都是不一样的,区别是很大的

网友:
我觉得这两种电路板除了她的板材外,它们的结构以及构造原理都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