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取合适的MOSFET?

楼主(2022-01-20):
如何选取合适的MOSFET?

网友:
MOSFET有两大类型:N沟道和P沟道。

网友:
为设计选择正确器件的第一步是决定采用N沟道还是P沟道MOSFET。

网友:
选择MOSFET的额定电流

网友:
根据自己要设计的电路需求而定

网友:
    参考如下帖子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2061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