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xpedition中只copy xxx.pcb文件到其他夹子里,能否打开?

楼主(2022-01-20):
mentor expedition中只copy   xxx.pcb文件到其他夹子里,能否打开?

网友:
这个问题之前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原理图图标可以单独打开,PCB还没试过,就算能打开也只能预览,不能编辑

网友:
    不行,要连带里机的文件都复制过去,只复制一个pcb是不行的。把一个PCB文件夹都复制过去。

网友:
    不行,需要整个pcb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