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该如何抓取焊盘中心

楼主(2022-01-20):
想请问一下各位朋友,pads这套软体可以像allegro的snap pick to pin一样的抓取焊盘中心点吗?

因为在placement时有时会将两颗电容之类的元件摆90度,但两个焊盘对接时就会出现一些小折角

想知道有没有办法用抓取焊盘中心的方式将元件的焊盘放在格点上

请各位大神指教了,谢谢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9635&highlight=PADS%BF%EC%BD%DD%BC%FC
记得有个快捷键可以旋转器件

网友:
同时选择两个零件--特性 --坐标,将两个零件Y坐标或者X坐标一致也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