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SI】使用powerSI仿真报错,大神进来看下

楼主(2022-01-20):
打开brd文件的时候报这个错误:如下图,

网友:
    查一下提示的这个dll文件有没有

网友:
    主要是spb 文件转化不一样  如果你使用的sigrity16.64转化的SPB  在sigrity 2017以上使用 会出现这个问题  你如果是 2017转化的spb 在2017以下版本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