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365 skill V2.5与library builder冲突

楼主(2022-01-21):
    EDA365 skill V2.5加载会导致library builder生成封装失败,暂时没有解决方案。那个大神有解决方案请告知。

网友A:
    我用的也是2.5,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也是2.5,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你也用OrCAD Library Builder画封装的?我安装EDA365 skill V2.5 后,再使用OrCAD Library Builder制作封装在导出的时候会卡在“EDA365 skill V2.5加载完成”

网友B:
    修改EDA365安装目录下的config.ini文件,我设置CTRL+E手动启动EDA365,使用时可以避开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改EDA365安装目录下的config.ini文件,我设置CTRL+E手动启动EDA365,使用时可以避开冲突

    config怎么设置快捷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config怎么设置快捷键?

修改这个“~E”,这里的“E”可以选择一个和你其他设置不冲突的按键来调整

网友:
    安装EDA365的时候可能修改allegro.ilinit文件,或者相关环境变量被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