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如何利用ansys进行永磁体的磁场仿真

楼主(2022-01-21):
急求怎么用ansys模拟永磁体的磁场,特别是外在空气和加载这两块怎么处理,不会命令流,求高手指导

网友:
把钢板选为组件,施加麦克斯韦磁力标志,求解后,查看组件的磁力elec&mag calc/component based,就得到了;或者设个路径求力,或者利用虚功方法,还可以设定单元表,存储并查看单元磁力

网友:
先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