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和MOS管,开关速度谁快呀?

楼主(2022-01-21):
我看到有的文献上说MOS管上有等效电容的存在,所以开关时间比三极管长,三极管速度最快。
但也有的说三极管存在状态转换,例如开到关,即饱和到截至,PN结的感应电和需要恢复到平衡状态,所以开关速度比MOS管较慢,MOS管常用于高速电路。

网友:
一般说开关时间指截止到饱和导通互相转换的时间,BJT因为载流子的问题,无法快速截止,就是从饱和导通到截止的时间过长。

网友:
三极管的速度快

网友:
MOS的输入相当于一个电容负载,这个电容是影响MOS开关速度的主要因素,所以要求驱动电路必须能提供足够大的充放电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