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的DSP开发环境是什么?

楼主(2022-01-21):
linux下的DSP开发环境是什么?

网友:
嵌入式Linux的ftp最常用来完成开发板和开发环境Linux系统之间的的文件传输功能,避免了频繁的U盘拷贝的过程。

网友:
一种独特的微处理器,有自己的完整指令系统,是以数字信号来处理大量信息的器件。

网友:
由于它运算能力很强,速度很快,体积很小,而且采用 软件编程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因此为从事各种复杂的应用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