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中晶振叫什么?

楼主(2022-01-21):
Pspice中晶振叫什么?pspice中晶振用什么符号表示的

网友A:
叫石英晶体振荡器.jz.电路图符号--1口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叫石英晶体振荡器.jz.电路图符号--1口1--.

是的,晶振就是这样符号
    分为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