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表计量电路中的火线接地的设计,是为什么?如何调试?

楼主(2022-01-21):
大家好,我最近在设计一款带交流计量的产品,
我发现很多交流电表的电压计量电路设计中,都是火线接地(弱电系统的地),我的问题是:
1.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2. 如果一定要火带地,如何调试?因为我的板子上有一个串口,这样岂不是很危险?

网友:
    一般小功率的应用场景都是使用的非隔离电源,所以火线接地,正常使用就行了,调试时离强电部分远点就行。

网友:
    串口上加光耦隔离

网友:
    用火线做测量端公共地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容易烧电路,最好加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做隔离,后面的光耦就可以省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