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里的DC SWEEP

楼主(2022-01-21):
看了视频以后,仍然不知道DC SWEEP到底能干吗,有知道的热心人吗?

网友:
直流扫描分析图表

网友:
直流扫描分析是计算电路中某一节点上的直流电流或电压随电路中一个或两个直流电源的数值变化的情况,直流扫描分析可以快速获得由直流电源变动引起电路直流工作点变化的曲线。

网友:
可以用来观测直流

网友:
这个横轴x变量怎么设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