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敏元件、温度传感器的应用与选择所应考虑的问题?

楼主(2022-01-21):
热敏元件、温度传感器的应用与选择所应考虑的问题?

网友:
金属热敏电阻用于低温度的测量与控制系统;集成温度传感器用于测量精度较高、需要小体积传感器的场合;双金属片温度传感器主要用于温度开关;半导体陶瓷热敏电阻除用于测温系统外,大量用于温度补偿,开关电源浪涌电流抑制,大功率电路过热、过流保护。

网友:
应仔细研究考虑设计要求测测量温度范围、精度、输出要求等参数,同时还需考虑费用、可靠性要求,并对各种因素进行权衡后选取热敏元件、温度传感器。

网友:
传感器所使用的激励电压都必须满足设计要求。

网友:
传感器的外形尺寸需要满足设计的测量空间和安装尺寸要求,对放置在固体内部、表面或空间的测温探头,要选择能满足特定测试空间的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