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温度预设值编写思路的问题

楼主(2022-01-21):
大佬能提供一下设置温度预设值程序的思路吗,用的是32,我是用按键查询来判断是否进去进入设置,进而切换模式,然后用中断来进行加减,总是出现问题,我能做的都做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萌新,见谅见谅

网友:
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你首先排除按键程序是否有问题,如果用中断的话,你可以把温度值设置为一个全局变量,每次中断操作一次

网友:
设计一个预设值,当实际温度大于预设值的时候,报警,温度值实在12864上显示的,用中断,我也是定义了一个全局变量,按一下,中断一次,全局变量加1,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再设置预设值的页面上,这个数据不会在屏上实时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