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RM开发板运行裸机程序,需要驱动吗?

楼主(2022-01-21):
需要驱动的话,把驱动放哪儿呢?
 比如写个LCD的程序,显示“科技大学”‘

请各位师兄、前辈解惑。

网友:
可以不用写驱动 直接操作寄存器 或者使用汇编来做。。。

网友:
RM可以不用库函数,直接对寄存器操作,像单片机一样用。不过用库函数比较简单,不用记那么多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