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2007画钻孔怎么画?

楼主(2022-01-21):
   < p>各位高手:
< p>
我是新手,请教下用pads2007 LAYOUT工具画螺丝孔用那个命令?是放在所有层吗?谢谢
< p>

网友:
用2D线画要放在Drill Drawing层

网友:
如果是非金属化的安装孔的话用2D线画要放在Drill Drawing层,或者做一个没盘的通孔.
 如果是金属化的螺丝孔的话,则要做盘,与一般通孔设置方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