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探针可以采集到哪些数据?

楼主(2022-01-21):
    WiFi探针可以采集到哪些数据?

网友:
    探针自身MAC,指探针WiFi模块的MAC地址,可用于区别数据由哪个探针设备采集到。

网友:
    源MAC,指探针抓取到的WiFi信号的发射端的MAC地址,一般为手机,为路由器的部分已经被过滤(过滤超过90%)。
目的MAC,指探针抓取到的WiFi信号的接收端的MAC地址,可能为手机也可能为路由器。
    帧主类型,包含三个值,00、01、02,分别对应管理帧、控制帧、数据帧。
帧子类型,在不同的主类型下,各类型表示的含义各不相同,详见WiFi类型说明文档。
    信道,是一个数字编号,特指WiFi协议标准下的一个特定通信频段。
信号强度,指探针抓取到的WiFi信号的强度,最小值为“-100”;一般来说,此值越大表示发射设备离探针越近。
是否在省电模式,指WiFi信号的发射设备是否处于省电模式,“0”表示“否”,“1”表示“是”;一般来说,如果设备处于省电模式,发出的WIFi信号会比较少。
数据是否为非路由器发出,“0”表示为非路由器发出,一般是手机;“1”表示数据为路由器发出;为“0”时,可以用于做手机到探针的
    字段,暂无意义,可忽略。

网友:
    看看大佬们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