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主要技术指标有哪些?

楼主(2022-01-21):
    开关电源的主要技术指标有哪些?

网友:
    输入电压变化范围,输出内阻Ro,效率,输出纹波电压,输出电压调整范围,输出电压稳定性,输出功率Po

网友:
    输入电压范围(覆盖)
效率
纹波
温升
    EMI
    功率因数
THD
输出电压调整率
负载效应
源效应
稳压精度
    空满载切换
    短路(过流 /限流、过温、过欠压、交流故障)保护
    绝缘电阻
    绝缘强度

网友:
    第一、输出电压的纹波
    第二、电压调整率
第三、输入电压范围
    第四、转换效率
第五、输出内阻
    第六、电流调整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