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断函数如何单独定义在一个C文件或者头文件里

楼主(2022-01-21):
单片机中断函数如何单独定义在一个C文件或者头文件里

网友:
建立一个单独的C文件和对应的点H文件
在主文件对点H文件进行声明,就可以用

网友:
首先,创建一个C文件,
然后,定义
最后,保存

网友:
看什么单片机,有的单片机比如STM32的话本来就是定义在单独的C文件中,如果你想要单独另起一个文件,建立一个.c文件和对应的.h文件。可以看一下附件的例子。

259 Bytes,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威望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