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DS Logic VX.2 键盘按任何按键立刻卡死怎么办?

楼主(2022-01-21):
    之前用着没问题,最近重装了一次系统,因为当时pads没改路径装在了默认的C盘,所以把PADS也重装了一遍,装完之后就用不了了,打开Logic软件后键盘按任何键,软件就会卡死

网友:
    系统输入法兼容性问题设置下就行了,不清楚度娘下。。。

网友:
    win默认输入法删掉,换别的输入法

网友A:
    我也是刚重装的系统,PADS9.5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现在也是升级到了2004,有没有大佬解决掉这个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刚重装的系统,PADS9.5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现在也是升级到了2004,有没有大佬解决掉这个问题呢?

    和系统的热键冲突,装个sogo输入法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