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与sopc有什么联系和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1-21):
    soc与sopc有什么联系和有什么区别?

网友:
    SOC:是个整体的设计方法概念,它指的是一种芯片设计方法,集成了各种功能模块,每一种功能都是由硬件描述语言设计程序,然后在SOC内由电路实现的;每一个模块不是一个已经设计成熟的ASIC“器件”,只是利用芯片的一部分资源去实现某种传统的功能。这种功能是没有限定的,可以是存储器,当然也可以是处理器

网友:
    一个是系统,一个是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