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仿真时错误提示,该怎么办呢

楼主(2022-01-21):
    我把布线图导入到hyperlynx仿中真时出现了
    Syntax  error  is  missing   in  line  15错误提示,该怎么办呢

网友:
    可以用hyperlynx调用hspice进行仿真,加密的hspice模型也可以仿真的。

网友:
    SPICE可以直接在HyperLynx使用,你在选中IC后Assign Models-->Select 里面就有SPICE选项的

网友:
    这是某个元件参数有问题,用文本打开HYP文件,找到15行,看出问题的元件位号,然后到PCB设计文件修改后重新导出HYP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