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和PROTEL DXP的区别?

楼主(2022-01-21):
altium designer 和protel DXP的区别?他们功能一样吗?

网友:
    altium designer 和PROTEL DXP的功能不完全一样,altium designer的功能更全面。
二者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发布时间不同
    PROTEL DXP发布于2002年;而altium designer发布于2004年。
    二、版本上的区别
    Altium Designer是2004年推出的电路设计软件高版本;而ProtelDXP是Altium Designer的前期版本。

网友:
    跟人觉得altium更好一点 用起来更方便 两个打开看就知道差距了 虽然还没有完善封装的问题 但这是历史的潮流 代替protel是早晚的事情

网友:
    Protel早已在2006年已变更为Altium Designer 并且每年都有更新。
    Protel99SE软件的大小只有70多M,而Altium较件最少都有1.5G,每个年份的版本大小稍有不同,网上都有下的,有的版本有加密,有的没有加密,不管加不加密,一般都有安装说明。
Altium 较Protel99SE表面上来看也差不多,但功能与操作上强大许多。
先后用过Protel99SE,DXP2002,DXP2004,Altium Designer 6.0,Altium Designer 09
    Altium Designer 10 现在的是Altium Designer 13了,其实从Altium Designer 09,基本功能大致相同,功能真的很强大,假如说 Protel99 是windows 95而Altium 就是windows XP。

网友:
    1、PROTEL DXP通过设计输入仿真、PCB绘制编辑、拓扑自动布线、信号完整性分析和设计输出等技术融合,提供了PCB设计解决方案。
    2、Altium Designer除了具有PROTEL DXP现有的功能外,还全面集成了FPGA设计功能和SOPC设计实现功能,从而允许工程设计人员能将系统设计中的FPGA与PCB设计及嵌入式设计集成在一起。
四、对计算机硬件的要求不同
    由于Altium Designer 在继承先前Protel软件功能的基础上,综合了FPGA设计和嵌入式系统软件设计功能,Altium Designer 对计算机的系统需求比PROTEL DXP要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