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下拉电阻的问题,求大神不吝赐教

楼主(2022-01-21):
小弟一直搞不清楚 为什么要接下拉电阻除了三极管的B级下拉电阻可以钳位电压在0.7让他导通,其他地方为什么是通过电阻下拉  就比如复位电路后面接了个电阻 为什么不直接接地也可以把尖峰浪涌排向地啊  怎么还接个电阻来消耗功率

网友:
    就拿复位电路来说,复位电路复位时候需要低电平,正常工作时候需要高电平,如果把复位直接接地,复位信号就无法把电平拉高,电路也不会正常工作了

网友:
    电阻是一个物理量,在物理学中表示导体对电流阻碍作用的大小。导体的电阻越大,表示导体对电流的阻碍作用越大。不同的导体,电阻一般不同,电阻是导体本身的一种性质。导体的电阻通常用字母R表示,电阻的单位是欧姆,简称欧,符号为Ω。

网友:
    下拉电阻这个称呼不是很妥当,在处理数字信号的时候,是为了确定电平,其他时候应称呼为偏置为了设置合适的工作点

网友:
    上拉下拉是数字电路的说法,是为了把一个不确定或者易干扰的信号稳定在某一电平。三极管B级的那个接地的电阻主要是因为,单片机刚上电的时候IO口的电平是不稳定的,加个电阻接地可防止误操作。复位电路的那个电阻明显不是下拉作用,电容也不是来滤浪涌的。任何一本模拟电子都会介绍电容充电时的伏安特性曲线,MCU复位脚就是来判断电阻上的电位的持续时间,来实现复位的操作。

网友:
    信号接下拉上拉电阻为了让信号不悬空,确保信号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能够让信号在高低电平之间稳定变化。

网友:
    我什么电路都习惯上拉哈,因为一般都不在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