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行通信有何应用?

楼主(2022-01-21):
    单片机串行通信有何应用?1 F4 t+ F5 ~9 A( {

网友:
    单片机串行通信的实际作用:一般用于和外部设备交换数据的

网友:
    比如和PC的串口机通信,单片机可以采集一些模拟量(温度,湿度,气体浓度等),将这些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后通过串行通信接口传输个PC机,PC机上还得编写一个简单的应用软件,可以显示这些模拟量(温度,湿度,气体浓度等)的值,这个简单的应用软件应具有串口设置,数据显示,绘制曲线等功能。还可以通过PC机串口发送数据给单片机,用来控制单片机的工作状态等等。和PC机通信应该是应用最广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