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电缆的作用?

楼主(2022-01-21):
射频电缆用来连接射频设备传输射频信号,射频电缆的作用?

网友:
射频电缆是传输射频范围内电磁能量的电缆,射频电缆是各种无线电通信系统及电子设备中不可缺少的元件,在无线通信与广播、电视、雷达、导航、计算机及仪表等方面广泛的应用。

网友:
有线电视网络就需要用射频电缆来连接并将信号由天线接收设备分配并传送到各用户

网友:
射频电缆一般采用BNC或SMA接头,满足匹配要求;另外射频电缆采用全屏蔽的传输电缆和阻抗控制,有利于高频信号的传输。主要目的是实现射频信号的低损耗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