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可以做开关作用,mos管也可以

楼主(2022-01-21):
三极管可以做开关作用,mos管也可以,两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三极管:电流控制器件,输入阻抗低,以正电位控制居多。
MOS:电压控制器件,输入阻抗高,选用不同极性可实现不同极性电压的控制,即正或负电位都可控制。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