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烧写的程序如何保留?

楼主(2022-01-21):
FPGA烧写的程序如何保留?后面要怎么操作,望大神给解释下

网友:
先确定FPGA是否正常,通过JTAG口给FPGA烧写,看看程序能不能烧进去!如果芯片好的,电路也没问题用JTAG烧写时,不管PS方式还是AS方式都能烧得进去的!

网友:
如果FPGA能正常烧写的话,接下来看看EPC2能不能烧,对EPC2进行烧写的时候,如果EPC2的相应的引脚都连到了JTAG口相应的脚的话,可以通过JTAG对EPC2进行烧写,而且注意必须在Program Device(Open Programmer)开打的烧写界面上选择AS方式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