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中变压器在Pspice目录的哪个库中

楼主(2022-01-21):
orcad中变压器在Pspice目录的哪个库中,我找了半天没有找到,求助大神

网友:
可以,只需要调用一个表示耦合系数的库文件,好像是k开头的coupling,里面设置好你变压器需要用到的电感,比如l1,l2,l3。。。。。。,一般k最大是1,全耦合,不过我们一般都是设置为0.99999,经验值。

网友:
在运行破解程序之前要把pSpice目录下的orSimSetup.dll拷出来这个patch后是不能进行仿真设置的。破解完成之后再copy回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