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变频器和进口变频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1-21):
就是国产的变频器比进口的便宜,为什么?
为什么有些厂家选择进口不选择国产的?

网友:
国产变频器和进口变频器没有什么区别.国产的都是有国外的元件组成的.不同的是国产的没有进口税.所以便宜.质量也不如国外的好.所以有的厂家选择进口的不用国产的.有人说没钱贷款也不买国产.

网友:
国产的变频器是要比进口的便宜。国外的做的比较成熟。易操作。易维修。但价格贵很多。看用做什么场合。